硬盘不读

楼主(2010-07-17):
客户送来一个易拓的硬盘 试了之后不读,线也挨个跳过了  请问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一般问题你可以用DM把硬盘低格一下就没事的.

如果是不认盘的话...就要请韦人维修

网友:
可是人家需要数据啊  不能格啊

网友:
是不是 有坏道啊

网友:
0扇区损坏也会不认盘的,先看看硬盘有无异响,再看看硬盘是否正常工作也就是是不是正常转起来了,要数据可得要大价钱啊,最少500起步,呵呵

网友:
换下数据线试试,不行的话就去BIOS调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先换数据线,不行的话用MHDD扫描一遍看有没有坏扇区

网友:
没办法各位说的情况都不符合,硬盘没有异响,貌似不是有坏道  风扇更没问题,听师傅说好像是固件问题  谁知到固件问题怎么解决(本人是个新手入行时间不长经验缺缺请知道的说详细点)

网友:
如果说硬盘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主板身上了。你检查下HDD电路是否有问题,包括HDD接口,及其电子器件,逐个检查,如未发现问题,则建议更好BIOS,不行则更好南桥

网友:
维修方法说了好多  但是我想问下楼主  在BIOS里找得到硬盘吗?  进DOS工具扫描硬盘找得到硬盘吗?

网友:
换块主板试下。。

网友:
接到好的主板上看能否认到,先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找不到硬盘啊 我试过了 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因为我把硬盘拆下来 用工作用的电脑试了,在bios也找不到

网友:
把前面滴电路板换一块试下咯

网友:
不读,要看能不能认到硬盘,电机有没有转

网友:
低格吧....我之前的希捷500用光盘都装不进系统 还是格了 我里面的高清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