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分析 MSI 6788-010跑D4

楼主(2010-07-17):
10/14從產線帶回一不良板,不良現象是BEL卡跑到
”D4”
檔機 .
分析:
根據BIOS進程,”D4”表示內存還沒有開始讀寫,首先量測 DDR各工作電壓,無異常,再量測DDR CLOCK,如下圖:
發現SLOT只有 16,17PIN 上有波形,其餘兩組都沒有.懷疑是北橋不良或空焊.
為了驗證設想,仔細看6788 MCH電路, 由於MS-6788 CHIPSET 是採用
INTEL848P+ICH5,
發現它的MCH(848P)較以前的MCH增加了一些信號,
這些信號是:
SMXCOMPVOH, SMXCOMPVOH SMYCOMPVOH,SMYCOMPVOL.
因為6788最高支持FSB800MHZ,VCC_DDR要求比較高,除了845系列已有的SMVREF信號外,還有上述參考驗證信號, 通過查看北橋的DATASHEET ,得知這些信號都是用來驗證並補償VCC_DDR,如北橋正常工作,DATASHEET上對他們的電壓大小有如下規定:
信號的外接電路如下:
也就是說,通過電阻分壓,可以計算出XCOMPVOL=YCOMPVOL=10.2K/(31.6K+10.2K)*2.5V=1/4.112*2.5V=0.608V
XCOMPVOH=YCOMPVOH=31.6K/(31.6K+10.2K) *2.5V =3.112/4.112*2.5V=1.892V
如果以上信號電壓不對,北橋會認為電壓VCC_DDR不對,馬上停止動作.
再看不良板,原來信號YCOMPL接的分壓電阻R104位置處沒有元件,機器打漏了,使YCOMPVOL信號有2.5V電壓,不符DATASHEET的規定,使北橋不能正常送出COLCK.信號.
結論:
     電阻的R104缺失使北橋不能正常工作,BEL卡跑”D4”.

网友:
原创?  你是台湾的?

网友:
不是.在RMA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