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C410L/800-M不跑码

楼主(2010-07-17):
故障:不跑码。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已经压过桥,CPU座了。BIOS 刷过   BIOS的VDD,RST#,OE#,WE#,WP#,LOCK#,DQ0-DQ7对地正常,A0-A10对地正常。现在没折了。高人帮帮忙想想。

网友:
这种板子U座不是一般的爱虚
你压了不一定压的比较好,实在早不到问题建议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备不足。没办子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3797-1-1.html看看这篇吧对你可能有些启发

网友:
刚刚是U座有点松,压了下。VTT又出来了。

网友:
照楼主这样说 这板子要么座虚焊 要么是北桥 如果座是透针的 建议考虑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复位正常之后不跑码  没理论思路维修
用灯座看座子   刷BIOS 拆网卡  串口芯片  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