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的怪问题

楼主(2010-07-17):
今天朋友送来个三星液晶显示器,说是拿别人那里去卖,放了几天别人告诉他这样了,右上出现一个圆圈,中下出现一个很小的半圆,像月亮那样,黑屏时他白园,有画面就黑园,他怀疑进水或被压了。后来我拆开看(没把屏拆了,怕问题变严重了不好交代),仔细观察了下没见进水的痕迹,也不像被压坏,用手一摸那里还像水那样会动,圆圈周围还出现彩虹,感觉就像传说中的牛顿环,但牛顿环应该还能看见东西的,望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屏坏了”,就三个字

网友:
维修行业叫“黑太阳或鬼子旗”

网友:
晕死,我这也有接过一台这样的,现像和你说的一样,一个圆,一个半圆,也是三星19标屏的。不会是这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
这台是三星的911, 三星的垃圾货,早4,5年前我就劝我朋友们别买三星,总想不明白连个CRT的做不好,还有这么多人买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有许多机器是假冒的水货!
这是问题的根源。

网友:
前几天一个人拿了一个医疗设备,也是那样,不过有两个圆

网友:
人为的  屏坏了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请再指点下怎么个人为法让屏坏成这样?

网友:
遇到过这种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黑圆圈自己变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总的来说三星的质量还是不行,我好多朋友买的三星的手机电视什么的,现在都后悔了

网友:
我们店里一直卖三星和AOC,这个问题自然的我还没见过,一般都是进水和压了它

网友:
应该认为挤压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三星的品质说实话还是不错的,属于首选品牌之一。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店的就有一个,那是不小心用手按了一下就成了那样的幸好没太用力.不然就很彻底没用了。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原因~~~~

网友:
就是漏液了嘛,哈哈,碰到的多了,不一定就是人为,有的放那也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屏坏了啊 没得修了。

网友:
呵呵,感觉像月食哈!
我遇到过一种,不是这样子的圆,像山水画一样,很好看的,以为屏报废了,就放那了,隔了几天再点发现有几处恢复了,就又继续放,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基本都恢复正常了,还有几个小块,用手轻轻敲击屏幕,它会慢慢变小,过一会又回复故障原样,反复多次,就好了。
这个屏是摔的,是整个面一起摔的,幸好屏没裂,灯管也没坏。

网友:
屏的先天性缺陷,出厂前厂家就做了修补的屏,打个比方就是:所有新硬盘出厂前都是有坏道的,把坏道屏蔽处理好了,就是新盘了,就pass通过!严重的当然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换句话:谁遇到了谁倒霉!

网友:
呵呵 真的可以放好吗? 感觉好神奇 啊

网友:
一看就像是漏液了嘛.

网友:
说屏坏不过分啊!
说没坏也错不了!

网友:
屏表面受较大压力,导致液晶从隔断中跑出来,互相连接在一起了。只机表面的玻璃没有烂,放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好转,但并不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