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待机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0-07-17):
机器型号;HP DV1000  915芯片组 ATI 700 独显 CT3
故障现象: 不触发 待机正常 0.01V
故障分析: 刚送来时是.,主板短路.PL1  PR1   PL2  PL6  PQ44  PR140  PQ118  烧了,,  全换后有待机了,,但是就是不触发
开关有3.3V的跳变..后更换IO  PC87941V  (U23) 还是不触发. IO 2脚有3,3V的跳变.4脚电压1.03V左右.无跳变.,后刷BIOS 不行,,更换南桥,也不行,,IO 和 南桥的晶振都正常,此 机器 待机有3.3V  5V 电源,,电源灯亮.没别的短路的地方,,求高手解惑,,,,.

网友:
主供电芯片有问题,仔细查查1999

网友:
4脚DNBSWON# 没跳变  那就是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查查EC的工作条件 应该会有收获的

网友:
4脚电压不对!查EC工作条件,有一信号要提醒你那就是LID

网友:
开关有没有量过..上次我试过一片板测着什么都正常...后开测到开关是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开关的是。。1999 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