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风扇下面加什么金属导热最好

楼主(2010-07-17):
笔记本 风扇下面加什么金属导热最好,日前见朋友加了个银片,效果很不错温度很稳定,平均在三十几度

网友:
我们显卡上面用的都是铜片   别人用的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铜导热比较好些

网友:
当然是用导热性好的金属啊  一般用同就够了

网友(2012-05-13):
用铜片再涂薄薄的一层导热效果好的硅脂即可……

网友:
铜涂好的导热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