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敲盘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开机时停在DEL那里就不动了 ,硬盘有敲击声音,是哪里坏了啊,电机还是主控啊????

网友:
不是电机,也不是主控,一般是固件和磁头。

网友:
今天测量的一下马达供电芯片,不断的从5,89V和0.26V来回的跳变。大概2分钟的时候变为0V,这应该是马达供电不足才会引起敲盘。不过这个马达芯片怎么买呢,没配件啊。马达控制芯片型号:SMOOTH  L6283 1.3  990LP VH MYS 99 605 不知从那看起。大虾帮忙一下。西数80G黑盘

网友:
刚查了下 是 L6283 1.3 淘宝上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