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PS-5251烧整流管3845无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0-07-17):
      DELL ps-5251带主机时有异味传出,拆下电源空载SB+5V正常、绿线也有5V,短接绿线与地没输出。焊下整流管与散热片检查发现有一整流管短路,型号是UG2D。在论坛搜了下发现有DELL电源也是烧了这型号的整流管。UG2D用什么型号的整流管代换?HER204或其它肖特基管?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UG2D是超高速快恢复整流二极管。。用RGP10J   RGP15J等都可以代换。。

网友:
       RGP10J   RGP15J等可以代换的没找到,在公司仪表车间找到一仪表电源上有SF54快恢复整流二极管,5A 400V 35ns 。电源应还有其它故障,准备忙完最本月计划工作后再进行检修!

网友:
    电源芯片是UC3845B,单独用一小电路板并藏在K2611散热片与主变之间,只好把K2611与散热片拆下。上电测量:绿线与紫线有+5V,3845的7脚只有0.7V,供电有问题?或是3845已坏?

网友:
用另一电源(用3843的)把UC3845B换上通电有5V输出!

网友:
小板上有一三极管标示 A102的拆下量开路,A102 用什么管代换?8550?

网友:
电源已修复!  过程费时不少,多谢小无为子的提示,把与3845小板相关的两只光耦拆下测量,更换一只已坏的光耦后电源终于能启动!检修3845小板的过程中也有检查光耦,只是没拆下来测量,这次检修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得好好总结一下!

就中间那只光耦坏了

网友:
光耦怎样坏了?是短路还是开路?不说清楚可是没有加分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耦是NEC 2561,拆同型号的光耦两只对比着量是开路了!

网友:
    UG2D用SF54超快恢复整流管代换,A102 用A733代换,光耦是NEC的2621。现电源带P4 3.0E 主机运行!原主机是用航嘉LW-8388S 额定300W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