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A9A 无时钟信号

楼主(2010-07-17):
新手上路·接了7块这种型号的板子 故障都为无时钟信号 其他电路中的电压都正常。AMD板子上没有14.318的时钟晶振和实时时钟芯片 好像是集成在桥里吧 不会是这几块板子都是桥有毛病吧 ,我现在没处下牙了,望师傅们指教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板面上看不见时钟芯片 那就是集成在桥里了 只能去加焊桥 成功一个算一个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是桥坏了NV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

网友:
这个时钟是在桥里的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主板都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NV有时有一跟时钟或全都没有都是桥坏加焊也没用

网友:
你看看桥四周是不是有小的三极管之类的,它也许就是始终开启信号哟

网友:
桥空或者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复位与PG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不跑码就加焊桥 测时钟要装上CPU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