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电池不开机,开关处电压2.8V

楼主(2010-07-17):
用适配器正常,开关电压3.3V,用适配器加电池,开机以后,把外接电源关了。也正常运行,不过会黑屏一下

电池供电时,VCC3M=2.8V VINT20=16V 适配器供电。VCC3M=3.3VINT20=20V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查看VINT20电池供电是的来源

U4的S级,即M-BAT-PWR为16V D级也为16V G级BAT_DRV信号为低电平 0.2V,电阻R23正常。

BAT_DRV和DCIN_DRV应该都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一个信号,而当适配器供电的时候,DCIN_DRV=20V

难倒是BD4176坏了吗?希望有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查一下PMH7的32角是3vr的电压重点查一下-PWRSWITCH开关信号联的零件

网友:
应该 是电池 和适配器的 公共点的控制 电路 出了问题

网友:
关注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更正一下,不是不能触发,偶尔可以触发,但是触发后就掉电。这两天休息,等我上班了再看看吧。

网友:
重点查一下-PWRSWITCH开关信号联的

网友:
应该不是开关信号连着的问题吧,因为用适配器的时候,VINT20=20V,用电池的时候VINT20=16V,所以待机的VCC3M才会变成2.8v这么低,所以才掉电吧。

网友:
用电池时这个BAT_DRV必须为高

网友:
用电池时这个BAT_DRV必须为高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发现,这个BAT_DRV是BD4176产生的。所以怀疑他有问题,应该BAT_DRV大于16V,或者20V,VINT20才会有20V电压吧

网友:
用电池VINT20本来就是16V,因为你的电池输出不了20V

网友:
电池的额定电压才多少.你见过有20V适配器冲电的.电池电压也是20V的吗?
方向性错误.

楼上正解.

网友:
是在用适配器还是电池的时候测量的

网友:
电池的时候

网友:
楼主机器是不是进过液啊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