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7-17):
HP2230S 进入到系统滚动条处进不了系统,即使进得了系统那也得一小时以上,哪位朋友碰到类似此问题

网友:
  是否是到系统降频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换个电源试一下,或者把外接电源拔了,明显速度就变化了。最后换一个电源就搞定,还有这种电源出问题还会引起死机。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