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显示灯一闪一闪问题

楼主(2010-07-17):
插上电源 按键灯一闪一闪 测3.3V  5V 来回高低跳变  有啪啪电子打火声音 拔掉驱动板后电源板3.3V  5V 不会跳了   怀疑驱动板坏了    先换个电源板试试吧 可以这板5V  12V 用主板1117 降压到3.3V OK  接上驱动板  1117很烫 拔掉驱动板 1117不烫 3。3V正常    还是怀疑驱动板问题 又将驱动板上1117 电容芝麻管换了还是不行  吹下主芯片后 没打火声音了  是不是主芯片挂了啊   大家帮忙看看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主芯片”是什么?
液晶的打火不像CRT,应该可以比较安全地观察到打火部位,确定部位后再来修吧。

基本上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现像我有遇见过,最后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支持,你直接换个驱动板就可以搞定的,你那个驱动板有问题,驱动板一般不好修,所以最好你是给换了。这样还可以不浪费时间。浪费经力。早好早收钱,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 回帖啊  真是驱动板坏了 买了块才48块钱 收客户180 哈哈

网友:
你都已经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直接换换嘛

网友:
我感觉他发这个贴,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他收了180!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