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维修

楼主(2010-07-17):
昨天修了一台M2400 的机子,是有是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查了1个多小时的电路才找到问题,就是RTC_VBIAS电路上的c160坏了,换了一个
就好了,每次开机都可以开,以为就这样好了《因为这个C160,电容是0.047U的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这个电容,就随便拆了一个换上去》
,每次都可以开机,装机就直接给了客户,没想到今天客户就送过来,说网卡认不到和光驱用不了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我打阻止,
测电压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就像到那个电容《c160>,就马上拆掉它,进系统都正常了,网卡和光驱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因为,没有找到一样电容《0.047》我就直接干脆不上着电容 了,现在都都很正常,客户已经拿走了,我想问下,这个C160 不装的话
长期下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RTC_VBIAS这个电压主要是启什么作用的,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机器,风枪加热一下IO就开机,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就开不起来。把你说的电容摘了就开了一次机,然后又开不起来的。不知道你这个返修没有哦。找不到故障了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用0.1UF的电容替代,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