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主板NH82801GR 南桥

楼主(2010-07-17):
     有一块英特的原装板,本来是CPU没电压,我换了IC(ADP3188)后有电压了
可还是不跑码,检测卡上3。3V会一直闪,是不是主板上有地方短路?
南桥(NH82801GR)手摸在上面会有一点很烫,(就只有一点会烫)是不是南桥坏了,
还有----NH82801GR的南桥能用什么南桥代换?????

网友:
测ADP3181发出来的PG有没正常

网友:
南桥一点烫不一定是坏的,查一下VRMPG是否到达南桥
NH82801GB可以代换

网友:
可能我描述错了,
南桥整个都会烫,但中间有一点特别烫,

网友:
那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短路了吧!打一下阻值看一下是不是非5VSB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会一直闪可能是有短路  打一下3.3V对地值

网友:
南桥烫是很正常的,如果CPU供电还有问题会导致整个主板供电持续不稳。故障可能还在CPU供电这边,建议LZ细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想可能有3。3V有短路,查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