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掉小四口就能通电

楼主(2010-07-17):
今天碰到这样一块主板,最开始拿过来滴时候是不通电,拨掉小四口就能通电,然后测得小四口12v短路,再测得一个上管短路,换掉后,插上小四口也能通电,但是诊断卡上不显示,现在不知道怎么做,大家帮忙分析下接下来测哪里?

网友:
   你把你那几个管边上的电容给通通换掉看行不行,有的诊断卡有问题。接显示器看看,不行就查线路吧。

网友:
不要 全看诊断卡   有的时候 板亮了   诊断卡也不显示 我经常 碰到这种事  试的时候接个显示器  一般的情况 CPU的下管 坏了 其他的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哦,对哟,我还没 接显示器看呢,赶紧接个显示器看哈再说

网友:
不行呀,接了显示器不行,还会是什么坏了

网友:
先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电源),再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还得重头查  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没问题就用灯座看下座子  刷BIOS  换IO等

网友:
换了一个上管,只是能加电了而已,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总线。AMD的先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各位大哥那块主板修好了,把桥吹了下,就好了

网友:
恭喜了,我也得到了体会

网友:
吹桥??呵呵见识了呢

网友:
楼主用什么吹的桥?风枪?多少温度和风度?吹了几秒?详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