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55 的郁闷事!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17):
故障现象:映泰nf4 4x-a7 没声音。
声音芯片是alc655 ,加电触发 经查78l05n没有输出5v电压。用手触摸78l05n发烫,测输出端的对地短路,拔掉alc655,阻值正常,换掉alc655.,78l05n的输出5v出来了,开机大概3-5分钟,alc655就发烫,再开机alc655就又坏掉了,5v供电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附近的电容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电容短路连供电一块烧哎,怎么可能是电容,电容完好

网友:
先换在说,新品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好的再就是芯片周边有无漏电的元器件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7805出来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5V电容不良,换好后,查一上VREF及DVD的电压

网友:
用电流档测一下5V电流是否偏大,贴片电容一个个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78L05和声卡同时换掉

网友:
搞定
78L05和声卡同时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