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跑38偶尔跑87

楼主(2010-07-17):
北桥,显卡,全换过,内存的对地阻值也好像是好的,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帮助在线等

网友(点评):
楼主请不要说好像,呵呵

网友:
应该是 内存 没有过   ,南桥 虚焊  或坏了   也跑 38      ,我遇到过  试下南桥

网友:
跑38南桥问题重植一下

网友:
跑38当然是内存不过啦,我遇到过很多当38 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直接换BIOS 就好了,当然不知道你的机子具体情况,北桥没换好就试一下南桥喽

网友(2010-10-07):
南桥也换了除了网卡没换和pci芯片没换其他全换了

网友(2010-11-24):
试着刷一下BIOS芯片   不过大多是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各路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2011-10-04):
晕。我也遇到过了,搞不定。有高手支一招

网友:
38是内存  你打过槽子阻值没!实在没办法换个PCI卡槽试下!我上回做难桥补行结果把PCI卡槽弄坏了换了板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槽子就好了, 刚刚没打上标点符号!

网友(2011-12-20):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北桥换过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怎么回事啊,求救啊

网友(2012-06-08):
我的那个T42P 也是跑2817 内存不过,各路电压都正常,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2-08-08):
87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跑87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2013-04-06):
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主板好了,这个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