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的联想旭日125

楼主(2010-07-17):
同行送修的联想旭日125,故障为不加电,同行送来的时候说了,开始的故障就是暗屏,他在改高压板的时候忘记拔电了,然后瞬间红花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根据他说的情况,不拆机的时候情况拨掉外设,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显示为0.08A,明显待机电流偏大.
    折开机器,观察没有明显增加的烧毁现象,用万用表检测发现3.3V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明显偏低,微短路正常应该在120欧左右。这款机器采用的主供电芯片是MAX1999,在联想的这款机器是这个芯片的工作是不受控的,就是一接上电,他就会产生3.3V和5V。3.3V做为待机电压将会IO PC97551供电,还会南桥提供前期的电压。
    根据经验分析,联想的机器超级IO正常使用都非常易坏,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更易坏,由于IO的引脚众多,拆装不方便,为了更准确的确定是那个原件引起的微短路,重新加电测试,用手触摸IO,5秒,就会明显发觉IO非常发烫。初步判断IO肯定坏了。拆下IO,再测阻值,回到100欧。重新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为0.06A,还是偏大。这款机器采用的是82801DBM的南桥,这个南桥在很多机器都易坏,象SONY16C,26C,36C还有IBM R5的机器上,所以我初步判断南桥也坏了。接下来用BGA拨掉南桥,重新接上可调电源测试,待机电流0.01A正常了。
    再接下来就是找一个好的82801DBM的南桥做上,然后再找一个PC97551的IO换上。开机测试,跑代码了,外接显示器联想的界面出现了。装机,拷机一切正常。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分析的不错。。。有点小问题要问。 EC 上顶0.02A的电流,“用手触摸IO,5秒,就会明显发觉IO非常发烫” 怀疑!!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啊,厉害!

网友:
换高压板搞不好最爱烧EC的  烧南桥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网友:
就需要楼主这种维修思路及过程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能主要是3.3V供电引起的,查3.3V的供电的所有芯片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不错   换高压板易坏ec 今天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改高压坏EC是正常的,因为高压的ON/OFF是从EC过来的,烙铁带静电或者没拔电源,焊接时19V被烙铁短接到ON/OFF,直接进EC都有可能坏EC。

网友:
"超级IO"这个好象是某个师傅喜欢用的词啊!

呵!

网友:
没拔电,烧了两个待机时供电的芯片

网友:
只是待机的话高压条那里应该只有隔离过去的十几V电压了,怎么会烧那么的东东的,奇怪

网友:
呵呵,自用的旭日125待机0.06完全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啊!谢谢传授!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搞了好长时间才解决

网友:
是呀,有的时候感觉改高压板是最小的问题了,可偏偏有的时候 一个不注意就是大问题,所以我们改的时候可得注意了,轻的烧个IO 重的就烧的多了  记得曾经改一个 NEC 的高压板 没注意既然将北桥干烧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你先拆下I/O,再拆南桥,这两样东西都拆了没装就可以插直流电源,这样不会烧东西吗?

网友:
是呀,有时间改高压板想着很小的问题,一不小心就把事情搞复杂了。前天搞了一个IBMX31的机子,高压板不亮。高压板主供电烧没有了。找了一个,一不就心高压主供电碰到什么地方了。板子竟短路了,修了两天了,修能开机了。但是不亮。郁闷呀。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啊!谢谢了》》

网友:
你把IO拔啦 还通电    不烧东西吗

网友:
125 的南桥是dbm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好贴子,大家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