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eforce6100_am2主板

楼主(2010-07-17):
此板开机时会先是通电1至2秒后再断电约1至2秒又自动再通电,然后才开始跑码。能点亮,能进系统一但会就死机, 有时点不亮,有时点亮了进不了系统,代码为25,亮不亮都是25,有时一会自动断电,不知哪里问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通电1至2秒后再断电约1至2秒又自动再通电是正常的.进系统一会死机应该是散热问题或桥空焊.映泰的板桥散热一直都不怎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把桥焊下

网友:
桥虚汉,做桥吧

网友:
N61的板好多都是虚汗 引起的问题总是怪怪的,,,

网友:
桥空焊了,重植或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00板 加焊桥  然后散热再弄好一点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  死机应该是桥温度高引起

网友:
NV6100的通病,这两天这种板子上来提问的至少有10个贴子了。加焊北桥

网友:
是 桥空焊  加焊一下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俺这就去加焊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