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花屏,要如何查起

楼主(2010-07-17):
图中圈圈中的电容(铝壳电容)是6.3V 1500uf的。图中圈起来的7个元件,2个1500uf电容,2个场效应管,一个大电感,一个小电感,一个470uf的电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认错元件)

谁能告诉我一般这几个电容都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爆。

我用买来的松下电容更换后,花屏现象就解决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后,又出问题了。继续花屏,摸摸那几个管,表示很热。

网友:
换了爆浆电容 然后加焊GPU

网友:
电容最好用原值代换,可以耐压高一些的

建议把PCB板清理干净,检查一下供电管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是PWM电路中的必备的元件.测一下供电  供电电感对地值没有偏低?再用软件测试看什么地方报错.

网友:
8500GT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
看这卡的灰至少有5钱吧,这卡低性能,不是天天玩游戏的话,温度自然高不到哪里去,~换好点的电容,改良下机箱的风道...
这卡要是我就不搞了 ,不值钱

网友:
换点耐压值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