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50-P4成功修复

楼主(2010-07-17):
上门维修电源坏!是一名牌(长城 )名牌电源就是不一样拿起来分份那个比其它电源重多了呵呵 题外话!
拆开一看保险黑乎乎的 心想这好修是初级部分有短路 次级部分应该没有问题!!电源一般要不烧前级要不后级不可能全烧!从交流部一点一点往下查交流部分都分整流后330UF/200V的电容坏了一个还有并联电阻也坏了找了个104贴片电阻装在背面再往下查三极管S1009两个全部短路还有1欧姆电阻也短路了!之前有求教基的师傅们五色环问题!JJ 是棕黑金金绿 在此感谢那些热心回贴的师傅们 是个限流是阻!这个电源里面都是五色环拿着个放大镜照个老半!把不好的元件彻低检查了一遍坏元件有:
大电容 220UF/200V 一个
220K电阻一个  用104贴片电阻换上
三极管S13009两个 用S13007换上
1欧姆限流电阻两个
39欧姆2个 2个二极管找同样型号换上果不了所料次级部分完好!h 接上主板上机试机2个小时OK

网友:
记得长城有仿冒的假货,PFC电路假的,PCB板比较白,偷了好多东西,哎

网友:
我这个绝对是真货!分量足 线很粗 还有散热片也很厚!

网友:
是S1009还是13009啊?没见过长城用S1009的。
如果是用13007替换13009,这个长城350p4就被你升级为250p4了。

网友:
220k换104了?2个电阻不一样了?危险啊?命不久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真幽默

网友:
呵呵!本要小菜把功率降低了不过用在双核的主板上试了两天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大部分电源的开关管的负荷能力是有大的,只是在次级整流管上的负荷能力有较大的差别。 我就用过在PII时的老电源来带P4的机器,低主频的一样用,CD的就不行了。低压整流管严重发热。所以说13007代13009也不是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均压电阻在82K-330K都可以用的。楼主用104的替换可以的。只不过要两个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的我换上去至今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用13007代13009,可以用,但还要看主机的外围设备的多少;设备多了,对电源的出力要求就大,到负载大的时候,电源就有可能损坏,就没有保障了!所以,我在修电源的时候是不会改变元件的数值的!除非电源设计的有缺陷,才改变它的元件数值或电路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要2个一样的才可以啊。电阻不一样,电压也会不一样的,电压高的那个如果大于或者等于标称电压,电容不是很危险?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要换也要换224的贴片   要不另外一个电容因为承受的电压高  会很快损坏

网友(2010-08-17):
散热片也很厚的电源,是上档次的电源!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假货,连盖上的钢印的“长城电源”几个字都可以看出点猫腻

网友:
上次维修电源,看来LZ带的工具和元器件不少.

网友:
现在假长城很多,仿的和原装的一样,只有拆开看里面才能知道是真还是假,不过,拆开,上家是不会给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