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在基地下载的所有文件都打不开?

楼主(2010-07-17):
在基地下载的文档文件都打不开,压缩文件打开提示是这样:
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损坏; PDF格式文件打开提示:无法打开PDF ,因为不支持此文件类型或文件已损坏;;;但我从其他网站下载的都能打开,就是基地的不行,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会吧,PDF打不开应该是你没有合适的PDF阅读软件,RAR文件无法打开应该是没有下载全啊

网友:
不能用迅雷下载.

网友:
你用的下载方式不对我们下的都行呀

网友:
下载过程是这样的:
先提示下载积分将下载分-5分,下载次数1次,是否要下载?我点确定.然后弹出另外一个窗口,蓝色的宋体字:"点击此处下载",点击后,弹出减分窗口,再弹出下载窗口,并非迅雷下载.我点了下载按钮,就下载好了,但是打开后还是提示不支持此文件或已损坏.我pdf和rar软件都已经重装过,其他网站下的pdf和rar都能打开,就是基地的不行.实在是很费解...求帮助

网友:
别用讯雷啊,用本地下载就行了

网友:
重做个系统吧!!我遇到过

网友:
没有用迅雷下载,用的是本地下载.
可不可以到安全模式那 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下载的文件应该都在吧?没影响吧?
如果不行,就只能重做系统了.不过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系统也是半年前才做的.到现在运行的都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