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装XP系统后进不去。。

楼主(2010-07-17):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10G笔记本,客户要改装XP系统,我装上后重启然后就进不了系统了,提示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 , skipping autocheck ..有哪个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明天客户要拿机了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唉第一次装个系统还要让客户把机子留下的,还好是个老客户,不然早就拿出去别处装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  串口 ,(具体我也记得不很清楚了), 简单的方法是  进PE系统 从PE系统 装 就可以了   一般GHOST 安装盘里都带的有PE系统.

网友:
一般GHOST 安装盘里都带的有PE系统

网友:
我是进PE装的呀,还是不行,IDE和SATA都改过了还是不行,硬盘也格了好多次,分区也分了好多次了还是不行。。我快无语了。。

网友:
我最近也让装系统折腾得够呛,装系统真难。

网友:
C盘没激活吧?实在不行,就用慢装的XP试试。4710的应该可以装xp的,只有部分型号的要到官网下xp专用镜像文件安装。

网友:
试试用安装版XP,BIOS恢复出厂默认,换硬盘看看

网友:
你修复一下分区表

网友:
如何修复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