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开机不插充电器时电池灯常亮的维修

楼主(2010-07-17):
X31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也没有接充电器的情况下,一上电池,电池灯就会显示在充电状态,查 -EXTPWR只有0.98V,正常在3.32V左右,Q63处于导通状态,BATOUT_DRV信号为低电平,但插上充电器的时候0.98V可以转变为0V,说明已经检测到充电器已经插进去了,更换U55 TSURUMAI 和ADP3806无效,ADP3806的第4脚ISYS信号总是0.96V左右,插电池的情况下正常应该是3.32左右,断开Q98后, -EXTPWR恢复为3.32V左右,电池灯不亮,说明还是ISYS信号有问题,去掉ISYS信号线上的所有元件,测对地有阻值,说明这根线可能对地有漏电情况,重新飞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