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915芯片组 不亮机 指示灯全亮

楼主(2010-07-17):
一台HP DV1000,915芯片组的, 能开机,但不亮,刚开机时CPU风扇能转,转了两三秒就停了。所有指示灯全亮。屏幕无显示无声音,换内存无效,接外显也不亮。按住开机键4秒能强制关机。

基地上找了图纸,慢慢查。
图纸如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73

测3V、5V正常,VCCP 1.05V正常,1.5V_S5、2.5VSUS都正常。但测量CPU电压没有。

CPU供电是MAX1907,电路如图:

测量MAX1907,30脚VDD5V正常,7脚SHDN为高电平正常,34脚VIN为18.9V正常,10脚VCC仅4.2V,怀疑芯片有问题,拉低10脚电压。8脚REF无输出,测8脚对地才30欧,外围元件无问题。肯定是MAX1907坏了。

网上订了两片MAX1907,芯片才5元,快递费就要10元,最可恶的是上海到北京的快递竟然花了3天!

芯片到了,二话不说换上去。试机,CPU供电有了,插上内存,亮了!

装好机,发现还有问题: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哎,只好再次拆机。

测量不能亮的时候CPU无电压,看来还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加焊MAX1907,故障依旧。只好再次检查MAX1907的工作条件。测得MAX1907 10脚VCC电压不太稳,低的时候4.2V,高的时候4.8V。看电路图,怀疑PR144变质或PC152漏电。在路测量PR144,电阻远大于10欧,且不稳定。风枪吹下测量,电阻已增大至几百欧且不稳定。PR144原为10欧的,是最小的那种没有标记的电阻,拆了一个比它大点的有标记的10欧电阻,风枪吹上去,上机OK!

此机的故障,分析可能是MAX1907击穿短路,造成PR144电流过大而变质。换了以上两个元件,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
修机没用电源?电流跑到多少?不亮的时候多少?这些写上对大家来说更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自己攒的,只有大概的电流大小,没有数值,自己看能看明白,没法给别人说

网友:
能开机,下次说触发吧,看得我有点晕。。。。
CPU供电没出,,7脚SHDN为高电平正常,这个电压植是多少,能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DN 3V多

网友:
买芯片之前就发现VCC 4.2V 干嘛不先修而是先买芯片。。。思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F对地30多欧,芯片肯定坏了。原以为是芯片短路拉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