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dell的笔记本,是让摔了的,毛病一身

楼主(2010-07-17):
今天收了个dell的笔记本,配置还挺高,T6600的cpu,不过屏摔碎了,看了下主板没外伤,但是插上电源,电源灯就灭,应该是保护了,请大侠们指点下,测了下两极的电阻是277K欧。

网友:
摔过的一般都是桥显卡空焊掉点的多

网友:
你看主板变形 没有,如果变形了,一般修复的机率不大,因为芯片下面的点会掉,而且主板上也会掉点。如果没变形,就是某一点虚焊了,这种故障容易修复。

网友:
摔过的主板很容易变形,从而造成桥下面PAD脱落,形成短路,摔过的板子很难修复的,问题点太多

网友:
LZ先仔细检查主板,有否有明显的故障掉点等。我弄过类似的机器,做了南桥就好。

网友(点评):
一切都是实贱中,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候也去收几台玩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