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装了不系统

楼主(2010-07-17):
DELL D600装不了系统,进PE一加载就报错,说什么加载失败是怎么会事呀??
DELL

网友:
把内存清理一下先。

网友:
清理内存,更换内存,更换光驱或是光盘再试一下。

网友:
去年10月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把可以换的都换了,都没用。最后客户等不了,就拿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答案!

网友:
更换内存,更换光驱....

网友:
换光碟看看,,,在不好久看看光驱

网友:
先测试下内存,内存不好的话是进不了PE的

网友:
首先看一下认盘了没有还有硬盘是否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