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

楼主(2010-07-17):
今天接一快方正的品牌机。主板是富士康代工 G31ME的主板
接到手是不开机。网卡芯片短路。后取下网卡后。可以正常的点亮,但是一到开机画面的时候就自动重启了。
论坛的朋友们不知道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我到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希望有这个BIOS的朋友跟我传一个。我想刷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BIOS问题,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你看看待机电压是不是有点低,有的是网卡击穿了 电流过大会把1117烧坏,,,,我遇到过一块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把COMS放一下电在开机就不重起,停到按F1的位子,如果按F1就重启了,BIOS保存后,又重启,但是重启的是按DEL键可以进入COMS,在COMS下不重启

网友:
南桥可能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CMOS里面屏幕所有外设试试 再就是仔细看一下板上有没有地方掉件了  特别是IO附近  有修到过IO旁边掉件引起显示不停重启的

网友:
你接着硬盘吗?有些主板找不到硬盘就会反复启动的,至少我遇到过,你可以接上试一下。如果已经接了,那只能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是否是在主板身上。

网友:
回楼上的,没有接任何外接设备,我今天把I/o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哈哈,这块主板今天终于修复了,这块主板开始不是网卡短路么,我把网卡去了,今天进COMS把网卡给关了,就正常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楼主给提了个大醒,,平时拿掉网卡还真没有BIOS下禁网卡的习惯.以后要注意了..楼主应把这一段用红字编辑到帖子上.方便大伙学习嘛.!

网友:
可能是品牌机的缘故吧,开机要把主板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一遍,这是我修主板一年半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