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7-17):
请问电压不稳或者过热会不会引起显示器高压板自动保护?

表现为猛的一亮,然后黑屏,蓝灯常亮,关掉显示器重启正常。应该不是背光灯管的问题,两个月前刚换的,刚才拆开又看了一下,高压板表面没问题,无电容鼓包,或者元件烧焦的痕迹,大个的变压器(12v变压器)?稍热。

现在又没事了,刚才家里的灯都一闪一闪的,可上网查黑屏似乎都没有提到市电的问题,刚才主机也没有重启(难道是我主机功率小的原因?用功率表测主机平时应用没有超过50W的)。

网友:
忘说了,是灯管不亮,但有显示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刚才替换试了一下,可能是灯管问题,可能当时换灯管用的那个绝缘套管太薄,现在天气又热,明天换下灯管试一试

网友:
好了吗lz,更换灯管时绝缘处理不好容易出现此故障

网友:
灯管是两个月前换的,期间使用一直没有问题,就昨晚突然
就不行了,现在大概能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可恶的是早上拆机看表面都好好的,屏幕没动,装上却出现两条竖线。唉,看来显示器真老了

网友:
  应该是有显示  没有灯光   换个屏灯管就OK

网友:
两条线应该是屏接口不良。。。补焊下应该能解决,,,除非线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换的灯管

网友:
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仔细查一下.

网友:
把灯管 换掉看看 灯管坏了    一般都会导致保护隔离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   可能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试试看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   可能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内置的,供电一体板

网友:
灯管绝缘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
大家换灯管都重新加装绝缘套吗?我下灯管就扯开一点点绝缘皮,反正也不可能碰线短路

网友:
灯管或高压问题,找个通用高压板先试试灯管

网友(2010-08-20):
可能是因为市电不稳导致电源故障引起的。

网友:
搞定了吗,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