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了我的希捷12代数据还在

楼主(2010-07-17):
st3500418as 7200.12  固件cc34。 故障不认盘,硬盘发出如光驱般嘎嘎卡死之声。网上教程是针对11代的我的是12代的尝试修理,工具如下
图二是usb转ttl线淘宝有卖,插入电脑安装驱动调试端口 看见没有哪个com3的端口把它在设置高级里设到com2用

 会员1569250300鑫豆2024-10-23 15:43
 会员1542122300鑫豆2024-3-7 00:36

网友:
我看不懂那条连接线,还有RX。TX如何连接与理解!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那个好像用的事跳线

网友:
(9)输入“m0,2,2,,,,,22”回车, 请问这个是 m0.2.2.....22么没看懂啊

网友:
我看不懂那条连接线,还有RX。TX如何连接与理解!望高手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线,采用2303HX芯片,兼容所有的串口通信。连接上电脑并安装驱动后,电脑即扩展出一个COM口,配合相应软件就能对各种TTL接口的设备系统进行调试、升级。ttl端有三条连接线RX可接收数据;TX可发送数据;GND是接地现。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LZ 一样牛啊`!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看书多学习你会比我牛的多的。

网友:
那个好像用的事跳线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用的 就是跳线口四个接线柱中的两个

网友:
想问一下,LZ在操作电脑起转之前,硬盘的的电板要断电吗,也就是说需要脱离盘体吗,还有如果在输入F3 1>N1指令后出现错误信息怎么处理,有的修认盘的但用MHDD一测只要发现坏道则全部是坏道,这些不知LZ遇到过没有,是怎么处理的,请明示一二。

网友:
想问一下,LZ在操作电脑起转之前,硬盘的的电板要断电吗,也就是说需要脱离盘体吗,还有如果在输入F3 1>N1指 ...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高手!问的问题有深度,是这样的在最初修复这类硬盘的时候在操作电脑起转之前,我是断电的脱离盘体,后来一是防止破坏保修标签,二是嫌麻烦,硬盘插电不加数据线,手摸硬盘无振动,尝试不断电操作是成功的非常好。F3 1>N1出现错误遇到过,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后面那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希捷硬盘没有救活!

网友:
这个真没用过,提醒楼主应该加精了
现在的SATA的盘坏的太多了,
给数据恢复又多了一条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出在哪一步可以说清楚点,大家可以帮忙的

网友:
这个用的上,收藏下来

nikuyuan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们应该多发这样的帖呀。

网友:
这个是网上很多人通用的方法,不过不是所有的盘都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一般都 是用一台好机器来带这种硬盘的

网友:
这个事11 12代盘的通病 BUSY LBA=0的修复方法

网友:
我的320G的盘,,试试看,,,,,,,

网友:
硬盘与转接线的链接没看明白,与硬盘的哪里链接啊,上个图吧,其他硬盘适用吗?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
我手上就有台这样的机器,试试看先

网友:
画黑框的两个柱用跳线帽联上,tx,rx按红箭头指示接入。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下,用串口MX232的线,就是拿来升级卫星接收机的线能用在这里吗?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下,用串口MX232的线,就是拿来升级卫星接收机的线能用在这里吗?
引用 网友F:

不错我用的就是这个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谢LZ详细解答,这种方法所有硬盘都可以吗?并口的硬盘这样操作吗?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 我有个废盘刚拿来做实验,跟终端好象连不上.我回头再试个好盘看看,呵呵

网友:
   感谢LZ详细解答,这种方法所有硬盘都可以吗?并口的硬盘这样操作吗?请教。。。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希捷11 、12代硬盘固件门通病 、不认盘、BUSY LBA=0的修复方法

网友:
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 我有个废盘刚拿来做实验,跟终端好象连不上.我回头再试个好盘看看,呵 ...
引用 网友F:

com口要设对,调试要正确,一次联系不上可以重新插拔usb端多试几次

网友:
再上几个超级终端的截图

网友:
根修希捷500G的 11代不认一样的道理嘛 那个线PCI3000就有 直接用PC3000修就可以 步骤完全一样

网友:
办法不错 讲的也简介易懂还配图不做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让我试试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在修复的时候 到了输入"Z"这一步 出现了这些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0-08-16):
我在修复的时候 到了输入"Z"这一步 出现了这些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引用 网友J:

Z要输大写体的你再试试,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楼主,我的12代500g敲11下电机停转,
提示
Rst 0x08M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B001
按ctrl+z 出现不了f3 t> 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

网友:
单独pcb,短路两点接电也出不了  f3 t>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可以试试在 F3 T>下先输入:F3 T>m0,2,2,0,0,0,0,22 Enter,修复完毕。再在从头来过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L:
原理一样可以照此修

网友(2014-11-09):
我有一个2.5寸的盘摔了 一下后就联认了,接到电脑里显示脱机,我试过试硬盘主板无效,今天本来想买本维修的书自学一下的,结果就进了这一个论坛,看了后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多落后,LZ有没有想法帮我修一下看看啊。跪谢啊~!13967425380.

网友:
RX。TX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