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17):
一块C61主板,加上CPU后,主板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取下CPU,主板加电风扇正常运转。
    请哪位高手指点故障原因!

网友:
这种南北集成的,桥虚焊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测会不会这样 如果不会那么可能是你CPU坏 也可能是桥空焊 如果还是一样现象那么CPU供电有短路了  CPU座不装东西 因为没有负载 所以产生不了CPU电压 所以不会保护

网友:
这种板子桥虚焊的俱多,你说加CPU就保护,也要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上CPU之后加电工作可能是与风扇连接处造成短路了

网友:
  12v供电短路    CPU供电电路有管子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军兵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CPU是AM2/4400+,在另外板子上使用正常。看来先查查CPU供电的几个管子是否有短路......

网友:
短路?坐等高手

军兵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CPU供电部分查了没有短路,然后把桥加焊一下,可以开机,风扇转的时间比之前要长,应该就是桥虚焊的原因。

网友:
咋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一上假负载和CPU就会烧旁边的一个三极管,不上的话怎么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