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笔记本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7-17):
今天接一台中柏的笔记本,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能装系统,我看了一下在从硬盘启动的时候显示找不到系统。但是在COMS里可以看见硬盘
我跟客户把硬盘重新分区。开始在GHOST装系统的时候装的百分之二左右的时候提示出错,就是像光盘有问题的时候提示的那种错误。换了好几张盘都是这样。光盘是好的我在别的电脑上试过了,后来又用安装版试也装不进去,把硬盘在别的电脑上面勾完了装在笔记本了也不行。故障依旧。硬盘没有问题。我换了硬盘也是一样的。这个电脑开始拿来的时候键盘也是不能用的,我把键盘问题修好了,把i/o加了一下焊就行了

网友:
晚上评论说这个本子 质量不怎么好, 开始键盘不好用的时候有系统吗?  你加焊I/O 键盘就好了 有没有殃及外围?  不能装系统 先排除硬盘 内存CPu 本身  再就进PE 试试  要是能进PE 硬件损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开始键盘有问题的时候也是不能进系统,硬盘和内存我都换过了的,进pe有时候能进去,有时候进去到滚到条的时候就蓝屏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南桥有可能空焊 加焊试试

网友:
不能装系统 先排除硬盘 内存CPu 本身

网友:
杀北桥试试

网友:
进不了PE,杀北桥做什么???换个CPU先

网友:
你把C盘做个DOS引导。把镜像文件和GHOST程序考到D盘。这些都要在台机上做。再把硬盘上到笔记本。开机有个C盘盘符。在DOS下打D盘盘符进入D盘。运行GHOST. 后面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关键是进不了GHOST了

网友:
会不会网卡之类的坏了 昨天有个机器也不进PE  结果是内存问题

网友:
麻烦的是客户,总说是小问题,既不给充足的时间,也不给足够的经费,希望几十块钱,三下五除二弄好了,立即拿走。唉,难啊。

网友:
硬盘你已经排出了,剩下CPU内存主板,一样一样排除吧,大不了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