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开机过程正常,进入桌面蓝屏

楼主(2010-07-17):
遇一内存DDR 2代 主频800,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就蓝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手上没有软件可以测试二代内存,是不是颗粒存在问题,颗粒封装为BGA,怎样才能知道是那个颗 粒有问题。
本人想法,能不能插在一块支持一代和二代内存的板子上,用RST 来检 测。不知道是否可行。望各位高手明示。

问题补充:
进入桌面有时蓝屏有时说缺少文件或是文件出错。
同样的系统换其它内存正常开机不出现问题。确定内存有问题。
thanks

网友:
基地有软件下载的,同时插一代和二代的就会看到一股青烟。

网友:
   你的那内存不兼容吧,还要考虑内存的好坏。

网友:
还有可能是驱动安装不对也可能造成启动蓝屏哦。

网友:
排除其它问题再去考虑修内存吧.

网友:
同样的系统再换一条内存上去试就知道是不是内存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机器进系统蓝屏也不一定就是内存问题呀?也可能是驱动没有装好或者装错了,你换个系统或者换根内存不就知道吗?

网友:
应该是内存工作不稳定~~建义换一根内存再运行看看~~~

网友:
杀BIOS,或者降低为DDR667看看。
改哈子 CL数字,。OK。
颗粒老化测试扫描。还有电阻小店容这些问题。

自己研究下,哥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信,请问颗粒老化测试是怎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