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QN通病大家看看

楼主(2010-07-17):
开机2-3分种就如下图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边上的跑到中间来

网友:
没见过感觉屏的故障大些吧,用点屏套装试一下就知了

网友:
通病!?
LZ碰到很多吗?

网友:
我真的第一次见,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刷下驱动看行不行。不行,换驱动板。如果换驱动板不行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三个一起一样的问题算通病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第一次见,纪律很少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看不就知道吗?

网友:
那一竖条是不是都不显示了,,,如果如此,是屏坏了

网友:
2楼说的对啊。。。!!!

网友:
搞好一个屏上的软线坏了

网友:
显示器还有坏屏也坏通病的啊。。。

网友:
就是说这一批显示器使用的同一种屏都有缺陷,自然就是通病了!

网友:
我昨天得一台,是屏坏了,因为最近活太多,就不往下查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吧

网友:
好像是屏上的软排线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列的接口和排线出了问题。

网友:
屏的一组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上面的驱动模组坏了吧   楼主建议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