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台东芝M100 不定时 触发故障

楼主(2010-07-17):
当开机键高端3.3V 时可以触发 当是13V 是 就不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13V 出现 跑电路后还是搞不清这个电压的来源。。。
不过是3.3V 的时候,有时触发也不正常,触发后掉电 。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了
正常的时候 开关机N遍也是正常的。
求助坛子高手。。
掉电

网友:
可以更换D6试验一下吧!

网友:
靠,,CPU背后有没有NEC电容啊,有的话,换了它,搞6个330uF的电容焊上

网友:
待机电流 0.06A 偏高啊

网友:
线路有虚焊接触不良 补焊怀疑故障点

网友:
应该和CPU电容没关系吧,不会影响开机吧

网友:
看后面有没有电容,还是先加几个电容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待机偏高 可能那里有轻微的漏电啊 就是找不到啊 这种机器一般待机在0.01A 左右的!!!不好找啊 客户说 第一天好好的 第二天开机 就不好触发了 。。。。。。

网友:
我有个想法 就是 分别把 3.3 和 5 输出电路 各断开一次 看待机电流是否有明显下降 这样可以区分那路 有轻微短路 不知可行否

网友:
楼上有的说是CPU背面那个电容的问题,顶....这个是通病.,.,论坛里这种问题我都回复好多了..就是,,修过好多了......

网友:
楼上朋友说得对,电容,极性不要安反了,先加上电容试试。

网友:
在路测CPU 边上 330 电容 阻值应该多少啊

网友:
上面那二极管, 属与门, 还是非门来着

网友:
还有没有大师 帮我分析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