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复位电路疑问

楼主(2010-07-17):
手中有一块八亿时空品牌机主板 型号为  INTEL D845EPT2 主板。今天跑复位电路。发现ATX8针PG信号没有到南桥而是直接到了 PCA9504ADGG 芯片的32脚(PWRGD_PS)和55脚(GP3_IN)
RST针跑电路跑到了CPU座子下面,直接进了CPU里面。不知道电路跑的对不对。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南桥正常应该收到ATXPG和VRMPG

网友:
是啊,我也知道PG信号和RST信号应该进南桥。但我却没有跑出来。这款主板也没有门电路。请问PCA9504ADGG 芯片 是不是复位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专用芯片  一般用在服务器与高端主板上,芯片功能很多双路供电产生,关闭音频,待机电压,PWROK,RSMRST,VGA行场等等
芯片资料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