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1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17):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W11的笔记本,拿过来时是接可调电源按开机键不开机,然后我就把机子拆开,量开机键有5.7V的电压,可按下开关就是不触发,开机芯片也加焊了,还是没反应,现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忘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在此非常感谢!南桥是DBM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如果查不出其它的问题,可先做南桥看看!

网友:
我现在深刻理解为什么要系统的学习了

网友:
找图纸查开机电路

网友:
查待机电压了没有?

网友:
待机状态下的电压有吗

网友:
开机键5.7V,貌似有点高啊,开机键的电压多由待机提供,所以开机键的5.7V估计是待机的5V,为什么是5.7V呢,首先查查待机芯片的输出以及待机MOS管的输出。

网友:
我不懂就换   I/O  南桥  bios

网友(2010-08-16):
传说中的三板斧?
发现很多人用完了三板斧就不知道以办了
我觉得楼主以为笔记本就是换换芯片,加加焊就行了。基础虽然很简单,不过也是很重要的,既然开机触发电压不对,就从触发的EC着手,然后到南桥,再检查各个电源IC,时钟,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