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有待机不触发故障的 维修流程

楼主(2010-07-17):
我知道这种问题很空洞 很含糊  不好回答

我是新手就像知道一个通用的流程就好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不处罚的 三步搞定 1.量开机脚无电压  2.量连接开机脚的电感ok 3.量与电感连接的一个复合二极管开路  换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