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2~3秒掉电,故障原因查明!

楼主(2010-07-17):
昨天接修一台华硕a6000故障是开机2~3秒掉电,拆开键盘 压桥能开机,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花了个把小时,终于拔掉了她的外衣,裸板上电,不掉! 拼命折腾显卡和北桥,还是不掉,哇靠,被我压好了!,无论如何好不容易太脱了她的衣服,不爽一把哪儿行,工具有限,热风枪来回吹来回晃,接下来完事后再给她把衣服穿上,NND 又掉电! 天啊,要命啊,万般无赖,拆开键盘压压桥的位置,嘿,又能开机,怎么折腾还是能开! 见鬼,突然,有个念头一闪而过,是不是键盘,插上键盘果真掉电,原来键盘才是元凶,呵呵,不知道前辈们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算是一点点经验,怪谈!

网友:
有,一IBM X61的,好像是进液过,拆开键盘发现里面没水质,就可以开机了。插上键盘掉电

网友:
键盘引起开机掉电。还没碰到过。一般引起错键位或按键不起作用,谢谢分享。我现在想想有回和的现象一样。可惜客户没时间等拿回去了。孩子上学直接去当地修。也许是你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分析。好 我 遇到过  键盘坏  开机速度 超级慢的。(键盘的几个按键不好用。)

网友:
现在还没看到过,,

网友:
希望帮助到更多的人,别走弯路, 裸机的时候,确实有打阻值,没发现不寻常现象,所以还就以为是虚焊,绕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