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笔记本上电保护,不断重复启动。

楼主(2010-07-17):
接手一台雷击损坏的HP6535S笔记本,拆开后发现网卡芯片打出一个小洞,拆下网卡芯片后,接电源,电流在0.2-0.15之间不断反复。看现象是机器自动上电,然后保护断电,量3.3和5V后端无明显短路,测量主板上所有MOS管也无明显短路情况。怀疑IO损坏,在TAOBAO上购得IO后上机,现象一样。通电时电源灯,充电口灯,网卡灯,还有适配器口指示灯不断轮流闪动。测3.3和5V在刚开机时正常,在电流到0.15后消失。怀疑SB有问题,拆下SB情况也一样。在网上也找不到此机的图纸。现在维修走入困境,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难道这么多高手都不能提供下帮助吗?高手别潜水了。

网友:
因为太 智商  !高手们 都忙!  肯定有短路!!!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重点还是查网卡南桥周围短路

网友:
SB没装上去么, 估计,网卡供电那一路电路受雷击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