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 问题

楼主(2010-07-17):
intel d945plnm板没有核心电压,时钟芯片的晶振2脚没有电压,请问哪个高手指教一下怎么查这个问题???
芯片

网友:
那你就把时钟晶振给换了,最好把那对小电容给换了。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先查供电吗
查PWM电路,场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

网友:
dvd123dvd
的帖子
板的时序是供电 时钟 复位 时钟一般是CPU供电转换后去开启时钟 先修CPU供电 INTEL原装板无CPU供电 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1 VTTFSB
2 电源IC供电
3 VID组合
4 EN开启信号
原装板ADP电源IC容易坏

网友:
check south bridge ic

网友:
原装板要上了CPU才有vcore,修好vcore再搞时钟。

网友:
一般原装板的ADP好坏,还有SMSC的IO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