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540N按下电源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0-07-18):
电源版是FSP025-2PI02的,保险坏了,看了下top244yn下面黑了一大块,KBP206GL桥堆下面也有点黑,把这三样东西都换掉,KBP206GL用KBP206代替,还有就是换了450V80UF的电容,插电测电容的两个脚有300V电压,桥堆的正负两脚也是303V左右,但中间的两脚跟正负两脚的电压只有105V左右,加起来只有210V,请问是怎么回事?刚好有一部三星510的显示器要换450V的电容,就顺便也量了下,正负电压303V左右,中间的两脚跟正负两脚的电压有151V左右,加起来刚好跟正负电压一样。

网友:
你现在后级输出来的12V5V有没有呀

网友:
大电容只有300V电压 就证明前级是正常的  不能启动 查启动电阻 和电源IC

网友:
前几天回家办点事,现在才可以用电脑,昨天量了13V跟5V都没有,今天中午检查到有两个二极管坏了,一个是4148,已经换了,另一个是4744,但手上没有这种,可以用什么来代换呢?

网友:
看二极管在什么地方,什么作用?如果是稳压,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
4148是普通二极管一般在电源板上都能找到4744查一下如果是稳压管那就不能乱换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昨天出去买了4744稳压管换上去后可以点亮了,但有电流声,之前修过一次是一会暗一会亮,把450v大电空换掉就可以用了,不过也是有电流声,不插灯管的话就没有电流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就没管他了,用了十天左右就烧保险了,现在也是有电流声,不接灯管就没声,问一下会是哪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2014-06-10):
PWM哪里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