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7-18):
因屋漏雨,笔记本大量进水,烘干一天后试机 ,无待机电流,无待机电压,待机3v5v芯片tps51125 缺enable信号(EC_ON),断开PR313的
VL 5v电压,3v 5v电压出。排除tps51125,查发出EC_ON的KB926QF ,有供电振荡无复位RSMRST#,待机应3.3v,更换KB926QF ,涛声依旧。 查前人维修资料有换BIOS ok的,手上没有,先取下BIOS u27 ,无果,焊回,奇怪有0.01a待机电流了,再一看u27的1 2pin连锡了,除之,又无待机电流了,遂锁定bios u27。
因是进水板,不排除断线,将u27与kb926qf联系的四个信号对量是否导通,原来是 u27的1pin fsel#与kb926qf 128pin 断开,飞线,上电,
有待机电流也有待机电压3v5v了,赶紧触发,电流一路走高,开机啦,自己断断续续修了我四天。

网友:
楼主:  进水的机子  断线的很多。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不错,多谢分享。
不过进水的板子容易反修啊。
楼主有CQ40图纸,可不可以分享下啊

网友:
修到BIOS 和KBC 这一块了,技术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子  断线的很多。谢谢,楼主分析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
不错!我上次接了个进水机!芯片下面全是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