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18):
三星R25正常使用关机,再开机开不了了,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373左右就不动了,起先以为跟内存有关系,可是该机用的是2条1G的内存,于是卸掉内存再分别上机试,故障一样,两条内存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基本可排除内存原因,本想做下南桥和显卡,可是该板实在太薄了,不能轻易动他,因此先上来求助各位前辈,这样的电流一般会是哪里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电流太低了,有几路电压都没有出来,这板不上CPU触发待机电流都是0.45A--0.60A,你查看一下MAX1909E供电芯片, 有一个三极管出了问题,即是该电流.

网友:
电流到0.37掉电吗?各电压都测过了?已经全部产生了吗?

网友:
有几路电压都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