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s相关疑问

楼主(2010-07-18):
我有一个猫连接一个路由器,然后接10台电脑!在猫里面设置的DNS是8.8.8.8,关闭DHCP,10太电脑采用的是固定IP的上网方式,当然IP地址是内网的IP地址,然后我在每台电脑上设置的DNS是4.4.4.4.那么我从我电脑上访问网址的时候,用的是哪个DNS呢?是本地优先还是猫优先?以上地址均为举例和实际有出入

网友:
我居然不会...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本机的DNS优先  路由器的DNS只有你指定你的本机是路由器才起作用(比如路由器IP是192.168.1.1你指定你的DNS是192.168.1.1)

网友:
一片混乱。。。
你的网络里是谁提供DNS服务?!

比如我这电信的DNS是61.12.128.68,移动的DNS是210.200.40.3

网友:
晕死,猫不要设置DNS,直接桥接就行了,路由器里要填写网络服务提供商的DNS地址,一般有两个,不知道的时候,可以用猫拔号上网,然后进入到命令行模式,键入IPCONFIG/ALL 然后就能看到DNS的地址了,得到地址直接填入路由器中,路由器开启DHCP就行了,如果是固定IP,那就给每台电脑的DNS里都填上!

网友(2010-10-19):
我认为在固定IP时本地DNS优先,楼主好像分不清路由器和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