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500-rl主板CPU温度70度。

楼主(2010-07-18):
有一片SY-AMN500-RL主板一开机在BIOS里看到CPU温度为70度系统温度为三十多度,进WINDOWS运行一段时间CPU温度上升到八十多,换过I/O W83627DHG不良依旧,查I/O (CPU温度检测脚)103PIN相连线路没发现异常元件,请朋友们帮忙分析。有此板线路图的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CPU?硅胶是否涂好?风扇是否安装到位?

网友:
换个AMD的原装风扇

网友:
你换个CPU试下。有时候你把两个CPU对换一下都能好。我前几天就经历过。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师傅没来  我不知道

网友:
客户的CPU为3600,换了其它的CPU温度还是高,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与CPU和风扇安装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CPU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你在I/O里把温度检测的脚断开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弄清楚是U的温度还是桥的温度  如果是U先换个U测试一下看有没有变  再就是散热处理好一点

网友:
我也楼主一下想求一下这个板子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