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300O4电源不稳定,不知哪出问题

楼主(2010-07-18):
电源插在主板,按开机键不通电,在主板短接绿黑线都没反映,拆电源出来,短接绿黑线能通电。再插进主板按开机键又通电了,玩N个小时都没有自动关机之类的故障。关机之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拆开检查,目测没发现损坏的电容或烧毁的零件
换电源,怎样开都没问题。
主板

网友:
检查电源内部电容问题或者直接换电源。

网友:
pg电压多少?正常不?

网友:
不通电与PG信号无关,检测5VSB电压是否正常,辅助电压正常,再去检修主电源

网友:
不要犹豫,更换电源输出端电容,电容容量不足就会这样。也可先在电容处逐个并接电容试试。

网友:
晕了
我是想修好电源,张先生你叫我换电源! 做维修的人还不如不要做了,有问题直接换新的,不用再去修了!
内容所有电容完好!没问题,就是电源不知为什么,有时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