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昂达主板 点不亮

楼主(2010-07-18):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块昂达 P4E PRO的主板  说是点不亮,拿来我们测试 不加CPU 能正常通电,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但是加上CPU 就发出沙沙的声音,,板后面还有两个管 非常的烫,但是CPU电压偏高,主芯片有点温温的,板后面的两个管是有主芯片控制的  怀疑主芯片有问题 但是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故障一样,加上假负载就没有问题,管也不会烫 电压都是正常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主板放在肥皂水里泡泡,马上拿起来通电,   保证好

多多 -20 灌水
逸风 -6 请尊重提问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一下VID看看.,换CPU试试,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将CPU电压管理芯片和MOS管驱动IC、MOS管全套一并更换
并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外围,重点查查各相得BST端

网友:
你说的主芯片是PWM吧
查一下控制级的线路,有可能是电阻或电容不良有可能开路了

网友:
基本的电压测量 阻值你都不打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