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 加电断电A14电压4.5V

楼主(2010-07-18):
ms-7309 加电断电A14电压4.5V 第九针经过一个p3057g输出4.5V

网友:
查下1117的调整电阻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像描述错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一般是MS芯片出问题了 或者是你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
解决了,俺师傅换了一个八角双N场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