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硕泰克SL-945P2-G没复位

楼主(2010-07-18):
主板没有复位,经查,桥,内存,总线都有,就是没有VCORE,电源IC为RT8802A,驱动芯片为RT9602,8802的VCC 5v,vtt/en 1.2v  dvd 1.3v  vid组合为1100101,应该是1.35v,可是现在g级无电压,8802也换过,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下一步应该如何??请各位前辈给予点意见

网友:
呵呵,竟然没回复,不过也O了,修好了,竟然是RT9602坏了

网友:
南桥坏和北桥虚焊都没有VCORE。

网友:
单桥的桥空焊会没VCORE的

网友:
有EN的话,就要查VCORE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8802很少坏的  这种在电源IC工作条件正常了  就要查驱动IC的条件